求救TS201S的外接SDRAM用什么型号最好

楼主(2007-06-02):
麻烦有谁用过TS201的没,我现在找了很多SDRAM都工作速度最快的才133MHz,有谁知道性能更高的SDRAM型号吗
还有它的外接FLASH用什么型号呢
为了不影响TS201的工作速度

网友A:
201外接的能有多少?

133不错了
lz不会把主频和存储器的时钟混了

网友B:
看SDRAM后缀

-7的可以工作在133MHz
-6的可以工作在166MHz;

一般用133MHz或以下的较多

网友B:
型号

最好是用和开发板上型号一样的SDRAM,否则遇到问题很难调试;
我在调试DM642板时就遇到IS42S32400A不行,但是换成IS42S32400B就工作正常
的情况,真是让人晕倒(一个参考电路图上使用后缀是B的型号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