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f2407烧写问题Flash algorithm failed during clear operation?

楼主(2007-06-05):
开始可以正常烧写的,但是上机调试了一下就不能写了.
在烧写lf2407内部flash时出现如下错误,不知是什么原因造成的?

Error:Read status value 0x0001 from symbol PRG_status
Flash algorithm failed during clear operation.

网友A:
个人见解:

将目标板断电,断开开发器,再接上开发器,上电试试。

楼主:
又烧掉一块了!

昨天在网上查了一下,很多人都遇到了这种问题,可能是dsp内部flash烧坏了吧!
今天重新换了一块芯片,可以烧录进去了,但是上拿到样机上调试一下,再烧录就出现了同样的问题,估计又是flash坏了,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?是不是电源引起的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