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DSP2812使用IQMATH库的疑问

楼主:
(无正文)

楼主(2007-06-05):

在2812程序中用TI提供的 IQMATH库进行了一些计算:用仿真器将程序LOAD到片内RAM中,计算的结果是对的;但是将程序烧进片内FLASH,用IQMATH库进行的计算结果是错的,而没有使用IQMATH库进行的计算结果依然是对的。我已经将烧进片内FLASH的有关计算的程序加载到RAM中运行了,但用IQMATH库进行的计算结果还是错的!这是为什么呢????
 请各位不吝赐教,不胜感激!

楼主:
RE

请各位达人帮忙解答一下阿,十万火急!!

网友A:
我也有点困惑

有个IQmath.h文件,需要IQmath.c文件与之对应么?如果不需要,那么在头文件里定义的函数原型到哪儿去找它们呢?困惑ing...

网友B:
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,确实奇怪。

当时是计算一个正弦波表,在0附近的值全部都被认为是零,我看了汇编,它确实是将小于一定的值全部清零,很奇怪。
后来这部分用了自己的代码就没问题了。
还请哪位高手解答一下了。

网友C:
我以前好像遇到过

程序在flash里,刚烧完后运算正确,过一会就不对了。
后来发现是cmd文件中iqmath相关的段设置得不对,可以检查一下cmd看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