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mcbsp串口通信的问题

楼主(2007-06-06):
哪位高手用过mcbsp串口呀,我用两片vc5416进行串口通信,可是有的时候发的数据不对,我用的字节方式传输的,中断发送,中断接受.我的mcbsp设置如下,
发送端初始化:
void initia_MCBSP(void)
  {
     SPSA0=0x00;//SPCR1
     uWork=SPSD0;
     uWork=uWork&0x0000;
     SPSD0=uWork;
     SPSA0=0x01;//SPCR2
     uWork=SPSD0;
     uWork=uWork&0x0000;
     SPSD0=uWork;
     SPSA0=0x00;//SPCR1
     uWork=SPSD0;
     uWork=uWork|0x0080;//使能dx,并复位接收器;
     SPSD0=uWork;
     SPSA0=0x01;//SPCR2
     uWork=SPSD0;
     uWork=uWork|0x0040;//复位发送器,采样率发生器从复位中退出
     SPSD0=uWork;
     SPSA0=0x0E;//PCR0
     uWork=SPSD0;
     SPSD0=0x0000;
     uWork=0x0A00;//采样率发生器由的桢同步模式位决定发送桢同步信号,
     SPSD0=uWork;
     SPSA0=0x06;//SRGR1
     uWork=SPSD0;
     uWork=uWork|0x00fe;
     SPSD0=uWork;

     asm(" nop ");
     asm(" nop ");
     SPSA0=0x00;//SPCR1
     uWork=SPSD0;
     uWork=uWork|0x0001;
     SPSD0=uWork;
     SPSA0=0x01;//SPCR2
     uWork=SPSD0;
     uWork=uWork|0x0001;
     SPSD0=uWork;

  }
接受端初始化:
 void initia_MCBSP(void)
  {
     SPSA0=0x00;//SPCR10
     uWork=SPSD0;
     uWork=uWork&0x0000;
     SPSD0=uWork;
     SPSA0=0x01;
     uWork=SPSD0;//SPCR20
     uWork=uWork&0x0000;
     SPSD0=uWork;
     SPSA0=0x00;//SPCR10
     uWork=SPSD0;
     uWork=uWork|0x0080;
     SPSD0=uWork;
     SPSA0=0x01;//SPCR20
     uWork=SPSD0;
     uWork=uWork|0x0040;
     SPSD0=uWork;
     SPSA0=0x0E;//PCR0
     //uWork=SPSD0;
     //SPSD0=0x0000;
     uWork=0x0A00;
     SPSD0=uWork;
     SPSA0=0x06;//SRGR10
     uWork=SPSD0;
     uWork=uWork|0x00FF;
     SPSD0=uWork;
     asm(" nop ");
     asm(" nop ");
     SPSA0=0x00;//SPCR10
     uWork=SPSD0;
     uWork=uWork|0x0001;
     SPSD0=uWork;
     SPSA0=0x01;//SPCR2
     uWork=SPSD0;
     uWork=uWork|0x0001;
     SPSD0=uWork;

  }

请各位高手给分析一下,初始化是否正确.有例程也行,我这先谢谢了.我的E_mail;yeqingchi@163.com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7.06.06

网友A:
注释太少了

应该把每次初始化的寄存器内容作为注释放前头,谁也记不住寄存器每一位是什么意思。那样自己改起来也方便。
如果要帮你查问题,还得去看寄存器内容。呵呵

网友B:
是啊,注释太少了

都看不太明白是什么意思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