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侠帮忙啊,TI DSP(5407)的问题

楼主(2007-06-07):
我想问一下5407的片上ROM是不是可编程的?能否不挂FLASH而把程序存储在片上
ROM里面??因为现在在选器件,所有没有仔细看资料。希望用过的人指点一下。

如果不行的话,我就用HPI传程序了,挂FLASH,板子可能放不下。:)
HPI启动也没搞过,希望大家多指教。

另外,我想问一下就作几个频率的检测,类似与DTMF检测之类的,每次检测两个频率点,BSP的速率也就8Mbps(这个应该说明采样率很低吧??),这样的任务5407应该能够胜任吧??(本人是作硬件的,算法一点不懂,大家别见笑,呵呵)
谢谢,谢谢!!

网友A:
rom当然不可以编程

不清楚54系列,单如果是rom肯定不可以
什么班子要求那么严格,小小的一个flash放不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