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BF561的问题

楼主(2007-06-07):
小弟自己画了一个BF561的电路板,但是在使用过程中有异常,后经测量发现BF561芯片的某些VDDINT(内核电源)管脚和地管脚是短路的,这样的话怎么给内核供电呢,不知这种情况是否正常?还请您指教,

网友A:
个人意见

看看具体的值是多少,因为内核电流比较大,所以内阻一般都很小,而一般的万用表在100欧姆就认为短路了。

楼主:
谢谢

谢谢指教,我测了一下大约是11欧姆,和其他板子上的对照了一下,其他的有24欧姆的,因为我这个片子拆过两次,所以不知有没有什么毛病,内阻是不是在正常范围内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