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mcbsp通信的问题

楼主(2007-06-07):
各位高手大家好:谁用过mcbsp呀;我在用两个mcbsp进行通信,之前可以现在不行了,不知什么原因,我想让它们一个工作在主,一个工作在从,硬件连接为BDXR--BDRR,BFSX--BFSR,BCLKX--BCLKR,桢同步信号是不是有数据发送的时候才有呢,可我设置好了就有不知是怎么回事,是不是不需要设置也能通信呀.谢谢了....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7.06.07

网友A:
想要什么通讯模式?

你问的datasheet上面都写的很清楚,自己多看看不用求别人

网友B:
如果没有改动软件的话,应该是硬件的问题

之前可以,现在不可以的话,可能是硬件的问题,看看是不是有虚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