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DSP的存储空间问题

楼主(2007-06-11):
我用是5402的DSP
我看书的,说,对于程序存储空间,比如:
0000h--007fh :
当OVLY=1时候保留,这里的保留是什么意思?是说留着让用户放程序什么的用吗?还是不允许用?我感觉是后者?

当OVLY=0 时候是外部存储器,请问高手,作为外部存储器就是扩展存储器的时候用吧?那OVLY=1时,程序存储空间从0000h--FF7FH 都是作为外部存储器阿,FF80H-FFFFH 又规定为中断时量表,。。。这种情况,就是说ROM配置时候,只能放在数据存储空间了吗?

还有,当外扩数据存储器的时候,怎么设置地址?.cmd文件又如何写?
因为在规定的存储器分配下,数据存储器留给外部存储器的空间只有4000H--EFFFH这部分,那外扩的数据存储器地址如何写?最大能扩多大的空间呢?
感觉只能扩一点了,没有64k或者更多

初学DSP,还没有入门,请指教!!!

楼主:
外扩的设置还是不明白

高手们,帮帮忙啊。....
当外扩数据存储器的时候,怎么设置地址?.cmd文件又如何写?
因为在规定的存储器分配下,数据存储器留给外部存储器的空间只有4000H--EFFFH这部分,那外扩的数据存储器地址如何写?最大能扩多大的空间呢?
感觉只能扩一点了,没有64k或者更多

初学DSP,还没有入门,请指教!!!

网友A:
MEMORY

1,保留就是你不能用
2,作为外部存储器就是你可以把这段地址分配给片外的存储单元,如你连到DSP的SDRAM等.CMD文件的写法对外部和内部是没有分别的,因为他们都是你的MEMORY,都是统一编址的.差别是DSP访问的速度不一样而已.
不知道我回答了你的问题没有,呵呵

楼主:
再请教一个问题。。。

如高手wesaman所述,外部存储器就是你可以把这段地址分配给片外的存储单元

我的问题是:片外存储器的地址单元是连续的,“这段地址”可以分配给外部存储单元,那么,紧接的存储单元呢?他们在片内是有其他用途的。如:放数据。这时候,片外存储器的相应单元是不是就浪费了呢?

请指教谢谢!

网友A:
这段地址

我想"这段地址0000h--007fh"可能是用于连到外部的ROM,因为5402是比较老的片子了,那时可能是想支持小容量的ROM以实现一些的特殊的用途如BOOTLOAD等等吧.6000系列就没有这个问题,好像5410之后就没有了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