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2812板子,十万火急

楼主(2007-06-13):
我画了一块2812的板子,把程序加载后执行RUN时,程序只能运行一会儿,有时时间长些,有时很短。好像有几次还跳到了非法指令捕获中断那里,还自动复位,加载的程序在开发板上一切正常。请各位指点一下,先行谢过了。
以下是相关程序
  DINT;
  for(;;)
  {
   l0++;
   l1++;
   l2++;
   l3++;
   l4++;
   l5++;
   l6++;
   l7++;
   delay1ms(500);

   key++;
   }
void delay1ms(unsigned int time1m)
{
unsigned int delay1mi;
unsigned int delay1mj;

    for (delay1mi=0;delay1mi<time1m*10;delay1mi++)
    {
        for(delay1mj=0;delay1mj<1200;delay1mj++)
        {
        }
    }

}

网友A:
这是完整的啊

这是完整的代码啊?

网友B:
自动复位

你没有喂狗?

网友C:
禁止看门狗

试试

楼主:
原因已查明

谢谢各位,原因已查明,是电源不稳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