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cs中定义的全局变量无法观察

楼主(2007-06-14):
大家好!
向大家请教一个问题: 我在ccs5000环境中用c语言定义的全局变量没有办法观察其值,我在网上搜索出来的办法都不管用,网上方法1:在变量前面加"_"线,方法2:在变量前面加*(int),我试过了都没有用,请教一下,你们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?
致谢!!
付图:

楼主:
补充一下:

补充一下:
在中断处理文件中定义的全局变量 int_counter也是没有办法观察其值,刚开始都定义为 volatile unsigned int int_counter 和volatile unsigned int read_ad的,没有办法观察其值,以为是volatile 修饰符号作用,去掉了还是没有作用! 请教了,谢谢!!

网友A:
个人见解:

查查你的编译设置....

网友B:
full symbol debug

编译选项里面有个full symbol debug,不知你打开没有;
debug版默认是打开的

楼主:
谢谢大家,原因找到了

cmd文件中有-h选项,如果用了这个选项,则禁止了全局变量的观察,由于我的cmd文件是直接用范例的cmd文件,没有认真理解每个选项,所以出现这种问题,谢谢大家的热情帮忙!!!!

网友C(2014-06-07):
引用 楼主:
cmd文件中有-h选项,如果用了这个选项,则禁止了全局变量的观察,由于我的cmd文件是直接用范例的cmd文件,没有 ...

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,请问具体在CMD的哪个部分啊,求详解

网友D(2014-08-10):
同求啊    CMD文件   能说一下具体操作过程吗   谢谢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同求啊    CMD文件   能说一下具体操作过程吗   谢谢

他说的-h应该不是CMD中的吧
应该是build option中的设置吧
你不能查看全局变量是指的在add to watch中还是Graph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