精度问题

楼主(2007-06-14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对long用Q31,Q只是计数法……

楼主:
继续问

如果我一个16位的数据,要去乘以一个系数
这个系数最多也就是只能是15位吧

对long用Q31,Q只是计数法……

15位怎么表示出Q31呢?

网友A:
难道16位就不能乘32位的数?再说了,你的思路有问题

非要用16位来表示高精度的,那如果我说我要用8位的char来表示高精度,你告诉我怎么计数?q计数其实也还是整数计算,能表达的数据范围是线性的,无论用q多少计数,实际表示的数据范围是线性移动的,16位如果不够,那q什么也不行的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