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推荐一款PCM编解码芯片,8位即可

楼主(2007-06-15):
由于使用需求里,要求声音频率在20HZ到1500HZ内的声音都需求,因此很多款芯片豆不能用 因为芯片里的滤波器都是至少200HZ以下的过滤掉的。
因此很愁,不知道有没有满
足我要求的~~谢谢各位达人了

网友A:
ADC0809不知行不行

很早的一款芯片,不知道能否满足你的要求

网友B:
audio ADC

使用专门的audio ADC芯片,如pcm1801, 专门的audio ADC芯片

网友C:
建议用16位的PCM芯片,扔掉低8位即可

现在要求低音效果的应用大多对分辨率也有要求,都是16位的,没用过能采20HZ的8位PCM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