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过TI-VC33的高手看过来

楼主(2007-06-15):
小弟本是搞ADI的DSP的,现在新东家用的是VC33,不得已得搞搞TI的DSP了。早知道ADI和TI的风格差异很大,何况我以前搞的是定点,现在搞的是浮点。现在老板催着要我接手一个产品,产品本来很简单,就是对采样到的电流做信号分析,分析幅值和谐波。但是调试发现,那个老产品常常发生些莫名其妙的错误。现在可以断定模拟通道是没问题的,今天置换了ADC,初步也没发现什么问题。所以我想用仿真器查看采样数据的存储区的数据是否正确,当然最好的办法就是利用CC(在搞TI的DSP之前只听说过CCS,现在才知道CC是针对TI较早系列的产品的)的绘图功能。所以小弟恳请高手指导一下,怎么利用CC的平台绘制存储区的数据?我尝试了几次,总感觉绘制出来的数据莫名其妙。如果存储时按浮点存储的,是否必须用浮点格式绘制?谢谢

楼主:
郁闷

以前搞ADSP时来问DSP的问题冷场,现在换TI了还是这么冷清?没天理啊

网友A:
vc33 用的人比较少,cc是n年前的东西,很少人用了

不懂这个,帮你顶一下人气

网友B:
换成6713或6727

楼主:
据说VC33用的还是蛮多的

如果不是用来处理视频那样大量数据的、要求高的场合,VC33应该还是个好的选择。
据说CC和CCS区别并不大,那就请TI-6000的高手们帮忙答复一下:
1。为什么我在CC里设置的断点都无效呢?在CC或CCS里怎样设置断点才有效?2。12位的ADC,用VC33采样,浮点化后放在存储区里,用仿真器跟随数据发现,本来应该是正弦波的数据居然成了方波,而且正负分别为3.4e38!成了单精度浮点的极限!!!!这意味着什么?
3。我现在已经学会了绘图功能,里面总是有一条竖着的蓝线,是干什么用的?
谢谢

楼主:
继续等待。。。

我就纳闷了,采样数据时是符号整数,即使是32位,其最大范围也不会超过2的31次方,怎么在FLOAT之后出现3.4e38呢?请高手指点啊。救命啊。。。

楼主:
完了,对DSP版面彻底失去信心!

关键的时候没人救命。。。

楼主:
CC真白痴

居然只能在反汇编里设置断点,在源程序里设置无效!!!!

网友C:
TI自己都把VC33抛弃了,还用它干嘛呢

反正花同样的精力,用67系列的低端型号不是一样的嘛。你跟老板说33停产了,以后可能买不到了,再鼓吹一下67xx的好处,乘早换方案吧。

网友D:
个人见解:

问题一:不能设置断点
答:查查CCS的编译选项,我以前用2812时也遇到这个问题,后来改了编译选项中
   优化级别(具体我忘记了).
问题二:利用CCS画图
答: 察看CCS的帮助文件 (搜索关键字graph)
问题三:浮点数据的错误
答: 这个我也不清楚,具体可能要看你的现场.

楼主:
刚查了一下

6720的确只有VC33价格的一半。
哎,谁让我不是老板的命。。。

楼主:
请各位搞TIDSP的高手们说说自己所用的DSP的价格

不是说TI的DSP价格较ADI的便宜么?我怎么刚在TI的网站上看到就连5402的价格也是5.4或5.8个美金呢?这样看来TI的DSP价格在百元以下的也是少之又少啊?

网友E:
ti 5416,80元一块

楼主:
依旧对TIDSP感到好多疑惑,望高手解答

大概是先入为主的原因吧,搞了几年的ADSP,总是觉得TIDSP怪怪的,现在虽然已经能用VC33汇编语言编程了,心中依旧有些不解,望高手指点。
资料上说,VC33DSP的转移能力包括标准转移和延迟转移,标准转移在执行转移之前使流水线变空,这导致标准转移的执行占据4个指令周期。而延迟转移则不使流水线变空,它保证随后的3条指令在程序计数器被转移修改前执行,而此时延迟指令悬空,并且禁止中断,执行完毕这3条指令,这样,延迟转移仅需一个周期。我就纳闷了,执行完了3条指令,怎么就成了只需要1个周期?
在块循环和指令循环中,RM位和S位对于此两种操作非常重要,其中S位对我们是隐含的,但是RM是可以初始化状态寄存器来写的,而RPTB和RPTS的操作中,RM又是自动置位的,到底是怎么回事?这两个位对程序调用和中断程序又有什么影响?
谢谢

楼主:
冷场,独角戏不好玩

网友F:
呵呵,看你说得都挺好,先看看的,我的理解

在ti的dsp中,转移有两种,一种是随机转移,类似b,lb,sb等,各型号dsp具体汇编不太一样,这个都是标准的4周期指令,还有一种就是和rpt指令结合的不可中断的循环,这个转移是可以优化的,这时候的流水线不会中断,因此平均转移可以为1个周期,这主要用在很多mac计算等,呵呵,我的理解是这样,大家接着讨论

楼主:
斑竹大人终于出手了

谢谢捧场,以后这个场子我会常来,现在搞的是VC33,过些时间估计会换67XX。
不知道何处可以下到VC33汇编语言FFT的源码?如果不知,也欢迎提供TI中国技术支持的电话给我,谢谢。

网友F:
呵呵,6713应该是比较好的替代

都是pqfp封装,浮点,性能比vc33强,扩展和vc33一样烂,比较好替代,呵呵,要代码资料可以直接去ti的网站,都有,英文要好点就行。技术支持一般只能email回复,有时候心情好也会电话聊天的,呵呵,具体你可以去ti中国看,欢迎你加入ti world,也希望你多来介绍adsp的好咚咚,其实我还是很垂涎adsp的性能的,我看过16个tiger sharc的板子,那个酷啊……

楼主:
tiger sharc我也只是听闻,并未搞过

tiger sharc我也只是听闻,并未搞过。好象也是浮点的吧,我以前用的是定点DSP,21XX系列。不过ADI定点DSP主推BLACKFIN,21XX市场在萎缩,很可惜了,很好用的片子。相对TI的DSP,指令很精简、直观,我很喜欢它那种模式。

楼主:
TI中国真垃圾

我向他们要FFT的VC33汇编程序代码,打电话他们让发EMAIL,发了EMAIL他们让填写个人资料,填完个人资料就是不见回资料给,几天后却让我注册一个网站 http://bbs.eetzone.com
真可恶。。。
鄙视TI