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大侠:请问存储器映射寄存器到底是什么意思??

楼主(2007-06-16):
最近的DSP课程要考试了, 但有许多感念一直搞不懂啊,郁闷的快崩溃了,请各位指点一下,在下先感谢了。

网友A:
我的理解

我的理解是: 是把存储器的单元,用来对如CPU等进行控制(软件控制 )

网友B:
个人理解

我的理解是将存储器的地址变成寄存器的地址,就像将逻辑空间映射到物理空间一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