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M642中PCI接口应该怎么接?

楼主(2007-06-16):
最近在研究DM642的PCI接口。
看了TI EVM的参考设计,DM642到PCI之间都有buffer,这些buffer是必须的吗?还是可以不要,仅仅是保护DM642的?

另外DM642的PCIEN管脚应该怎么接?

希望大家多给意见

楼主:
斯蒂芬森飞

顶 啊

网友A:
可以直接相连的,NO   BUFFER

网友B:
电平转换

dm642的IO口全部是3.3v的(包括PCI部分),而PC上的PCI接口是5v的,服务器的PCI接口是3.3v的;
所以如果DM642如果是在3.3v PCI上使用,则不需要使用buffer(ctbd16210)做电平转换;如果使用PC的PCI,则需要电平转换

网友A:
没必要的。,PC机上的有兼容3。3V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