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9元开发板

楼主(2007-06-17):
本人很想买一块DSP的开发板,在6Lic看到这款,只需要199,而且不需要仿真器,有没有这种可能,

网友A:
哦,

最好先问清楚,看看板子的质量

网友B:
不需要仿真器?

不需要仿真器是什么意思?
你要开发板作什么?

楼主:
回复上楼

开发板上面自带单片几,通过串口可以将程序搞到DSP里面去

网友C:
有可能,
可以考虑.

网友D:
好便宜哦

好便宜哦

网友A:
楼主能留个QQ吗?

我也想买一个,一起商量一下

网友E:
这个DSP芯片多少钱一片?

网友F:
不用仿真器,这种是HPI结构的,你连买都别买.

做DSP你会知道没有仿真器那是不可能的.

楼主:
什么意思

上楼说的是什么意思,具体解释下行么

网友G:

不好,不能实时仿真呀.

网友H(2007-07-20):
呵呵。。。我们比这款好的才卖198元呢

网友I:
显然误导,为什么一定要仿真器

硬件已经是ok的情况下,有很多方法可以了解程序的执行,比如串口打印,点灯...,当然有仿真器有时会方便很多,但不是必须的

网友J:
Audio4开发板

以前在学54系列DSP的时候,利用Domaintec公司的Audio4的资料做过一个开发板,直接利用其提供的firmware和USB驱动,可以连接CCS2.x做开发,无需仿真机,开发时只要避开USB芯片占用的中断即可。制作成本也不高,很适合初学者,只是配套的USB芯片比较少见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Domaintec的网站,应用示例、电路图、驱动程序和firmware都可以下载到。

网友K:
DSK

想初步学习买个DSK学学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