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407a内flash运行程序

楼主(2007-06-18):
我用的芯片是lf2407a ,程序烧录到片内,时钟调到24MHZ时程序跑飞
请问是什么原因。程序调到20MHZ程序运行正常

楼主:
lf2407 倍频的问题

 郁闷了好几天也不见各位老大出锦囊妙计
问题终于查到了 原来是DSP 虚焊,所有的焊点重焊一次,DSP运行程序正常

网友A:
虚焊的问题太常见了

  如果焊工水平一般的话, 还会有短路问题, 就更难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