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关于5402存储器的初级问题

楼主(2007-06-19):
假如在CMD文件中有如下配置:
STACK :> DARAM PAGE 1 /*堆栈*/
.bss :> DARAM PAGE 1 /*未命名段*/
.data :> DARAM PAGE 1 /*数据段*/
而根据DATASHEET的程序存储空间:
我们可以看到PAGE 1在外部空间,是不是说我必须扩展外部存储器,才能完成程序的配置?

网友A:
5402有内部16K可以用来做数据和程序存贮器.

如果你要是不够用的话,你就要扩展外部RAM了.

楼主:
谢了

那定义PAGE0和PAGE1有什么用呢?
它们又和实际的RAM没联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