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M642最小系统#RESET信号出现的问题

楼主(2007-06-21):
这个问题以前问过,没有回复,这次写得详细点,望指教。

DM642的最小系统板,以前连接ICETEK-5100USB仿真器一直运行良好。最近出现问题,用ICETEKEMUReset.bat可以初始化,但进入CCS时总提示如下错误:

can't initialize target CPU:
ERROR 0x80000260/-1153
fatal error during:Execution,initialization,OCS,
the memory at 0x00000000 continually indicated it was'not ready' ALL memory operations currently in progress were aborted in order to regain control of the process.

检查后发现,TPS3307-18D的RESET信号正常。#RESET信号在复位时为0V,正常;但之后一直保持在0.3V或2.8V左右,不能达到3.3V。强行用导线将#RESET升为3.3V,但仍就出现ERROR 0x80000260/-1153的报错信息。
板上只有TPS3307-18D有#RESET信号的输出端,按理说可以确定#RESET信号的电平;其它都是输入端,应该对#RESET信号的电平没有影响。但TPS3307-18D的RESET工作正常,而#RESET不正常,我觉得TPS3307-18D没有问题,是其它原因影响了#RESET。
根据ERROR 0x80000260/-1153的报错,有没有可能是DM642出现问题,从而影响了#RESET电平?或是其它原因?

网友A(2014-05-28):
这个看来与复位脚有关系
导致连不上   曾经也遇到过  将DSP的复位脚和TPS电源芯片的复位接到一起
总会遇到一些问题   记得当时用FPGA去控制复位  甚至FPGA控制不了
TPS复位脚的一个上拉电阻是否接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