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使交流永磁同步电动机转动?

楼主(2007-06-22):
请教一个笨笨的问题:

怎样才能使交流永磁同步电动机转动起来?直接加交流电可以否?

在用DSP控制PMSM,DSP输出信号给IPM,然后再驱动电动机;

DSP发出什么信号才能使交流永磁同步电动机转动?

网友A:
用词同步电机没有自启动能力

用词同步电机没有自启动能力,直接加交流电是跑不起来的。
要检测转子的位置,根据转子的位置,输出定子电压矢量(最终是通过电流来闭环的)。
转子位置通过光电编码盘信号得到。

网友B:
PMSM

使PMSM的转起来其实说白了就是要电机定子侧通三相交流电,使定子侧产生一个旋转的磁场,通过磁场来拖动转子,也就是永磁体来转动,DSP发的信号其实最终也是用占空比给的三相电压信号

网友C:
其实和步进差不多

其实和步进差不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