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终于明白了PAGE0和PAGE1的意义了

楼主(2007-06-22):
   原来CMD文件的PAGE1和PAGE0和程序存储器扩展的PAGE1和PAGE0没有半点关系,以前我以为这两个是一样的,CMD文件中的PAGE1和PAGE和物理的存储半毛钱关系也没有,CMD的文件中的PAGE1说明是放在数据存储器中,PAGE0则说明是放在程序存储器中,
哈哈

网友A:
书上有说

其实很多DSP书都有说啊,不过你自己能发现那更不错

网友B:
kk

CMD的文件中的PAGE1说明是放在数据存储器中,PAGE0则说明是放在程序存储器中?

是这样吗?我倒认为Page1或0跟程序或数据存储器毛关系也没有,你用PAGE123也能正常工作,是吗~

网友B:
如果这样行吗

MEMORY
{
  PAGE 33:
        VECS            origin = 0000h,        length = 0040h
        FLASH:          origin = 0100h,         length = 0F00h
        SARAM_P:        origin = 8100h,        length = 1000h

  PAGE 12:
        B2:             origin = 0060h,        length = 020h
        B0:             origin = 200h,         length = 100h
        B1:             origin = 300h,         length = 100h
        SARAM_D:        origin = 0800h,        length = 0800h
        EXT_RAM:        origin = 8000h ,       length = 8000h
}

SECTIONS
{
        .vectors:        > VECS          PAGE 33
        .text:          > FLASH         PAGE 33
        .data:          > FLASH         PAGE 33
        .bss:           > SARAM_D       PAGE 12
        .stack:          > SARAM_D       PAGE 12
        .buffer:         > SARAM_D       PAGE 12
}

楼主:
哦,这又何必呢?

反正能正确的把它放在程序和数据空间就行了,何苦搞一个PAGE 33和PAGE 12
这种百年不遇的东西

网友C:
有想法是好的

有想法是好的,想法是否可行,就要多查阅资料,多实验

网友D(2013-05-07):
引用 网友B:
MEMORY{ &nbspAGE 33:        VECS  &nbs ...

呵呵,您这样定义PAGE12 ,PAGE33做实验没有,可以用吗?如果可以,那么我们对CMD文件里定义page0和page1会理解更为深刻!!请回复啊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呵呵,您这样定义PAGE12 ,PAGE33做实验没有,可以用吗?如果可以,那么我们对CMD文件里定义page0和page1 ...

贴子时间很久远了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贴子时间很久远了

呵呵,是啊,好像已经结贴,感谢:P回复!

网友F(2016-10-27):
不注意确实容易搞混淆,无意中看到这帖子,正好也在看存储器,回个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