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报自己写的第一个DSP测试程序,请高手看一下

楼主(2007-06-24):
<Linking>
>> warning: creating output section data_buf1 without SECTIONS specification
>> warning: creating output section data_buf2 without SECTIONS specification
>> warning: creating output section data_buf3 without SECTIONS specification
>> warning: creating output section data_buf4 without SECTIONS specification
>> warning: creating output section data_buf5 without SECTIONS specification
>> warning: creating .stack section with default size of 400 (hex) words.
   Use
            -stack option to change the default size.
相关文件如下:
;这是程序,用C的写的
#include"math.h"
#pragma DATA_SECTION(data1,"data_buf1")
float data1;
#pragma DATA_SECTION(data2,"data_buf2")
float data2;
#pragma DATA_SECTION(data3,"data_buf3")
float data3;
#pragma DATA_SECTION(data4,"data_buf4")
float data4;
#pragma DATA_SECTION(data5,"data_buf5")
float data5;
void main(void)
{
  data1=12.7;
  data2=9.2;
  data3=data1*data2;
  data4=data1/data2;
  data5=sqrt(12.7);
  }
;这是中断向量程序

        .sect ".vectors"

        .ref _c_int00           ; C entry point

        .align  0x80            ; must be aligned on page boundary

RESET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reset vector
        BD _c_int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branch to C entry point
        STM #200,SP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tack size of 200
nmi:    RETE                    ; enable interrupts and return from one
                NOP
                NOP
                NOP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NMI~

                ; software interrupts
sint17 .space 4*16
sint18 .space 4*16
sint19 .space 4*16
sint20 .space 4*16
sint21 .space 4*16
sint22 .space 4*16
sint23 .space 4*16
sint24 .space 4*16
sint25 .space 4*16
sint26 .space 4*16
sint27 .space 4*16
sint28 .space 4*16
sint29 .space 4*16
sint30 .space 4*16

int0:   RETE
                NOP
                NOP
                NOP
int1:   RETE
                NOP
                NOP
                NOP
int2:   RETE
                NOP
                NOP
                NOP
tint:   RETE
                NOP
                NOP
                NOP
rint0:  RETE
                NOP
                NOP
                NOP
xint0:  RETE
                NOP
                NOP
                NOP
rint1:  RETE
                NOP
                NOP
                NOP
xint1:  RETE
                NOP
                NOP
                NOP
int3:   RETE
                NOP
                NOP
                NOP
                .end
;这是CMD文件
MEMORY{
      page 0:
        param: org=1000h, len=0efdh
        vect:  org=0ff80h, len=80h
      page 1:
        daram: org=2000h, len=0ffffh
      }
SECTIONS{

         .text   :> param page 0

        .cinit  :> param page 0
         .vectors :>  vect page 0
        .data   :> daram page 1
        .bss    :> daram page 1
        .sect  :> daram page1
        .const  :> daram page 1
        .data_buf1 :> daram page 1
        }

楼主:
再补一下

老是有警告,但不知道警告是什么意思,帮忙看一下

网友A:
cmd文件有问题

1.在#pragma DATA_SECTION(data1,"data_buf1")里用的是"data_buf1",而cmd文件里是".data_buf1"

2.文件里有data_buf1-data_buf5,cmd文件里只有1

通常也没必要定义这么多段

网友B:
#pragma DATA_SECTION用的好流畅啊……

楼主:
哈哈,问题解决了

原来在段的前面多了一个点: “.”data_buf1 :> daram page 1
,这可点在定义段的时候可没有
不过仍然感谢大家

网友C:
能详细解释一下CMD文件的意思吗?

   我是初学者,不理解CMD文件里的命令。谢谢各位前辈了!

楼主:
这种问题没人理的

你得自己看书了,我也是自己看的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