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个编译问题

楼主(2007-06-25):
我写的是一个非常简单的5402程序,测试XF脚的,但是,总是出现这个错误

[Linking...] "c: ic5400cgtoolsincl500" -@"Debug.lkf"
>> C: imyprojectsXF01XF5402.cmd, line 3:   error:
               -e flag does not specify a legal symbol name
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我的程序ASM如下:
     .title "xf01.asm"
     .mmregs
     .def  start
     .text
start:程序省略
     .end

我的cmd文件如下:
-m  map.map    /*生成存储器映像文件*/
-e  start          /*程序入口*/
MEMORY
{
PAGE 0:
        VECT:org=0800h, len=0800h    /*中断向量表*/
        PARAM:org=0100h, len=0f00h    /*代码区*/

PAGE 1:
        DARAM:org=1000h, len=1000h    /*数据区*/
}

SECTIONS
{
.text :>PRAM  PAGE 0                /*代码段*/
.vectors :>VECT PAGE 0                /*中断向量表*/
.STACK :>DARAM PAGE 1                /*堆栈*/
.bss :>DARAM PAGE 1                    /*未命名段*/
.data :>DARAM PAGE 1                /*数据段*/
}

网友A:
把start换个名字看看

你的例子估计在ccs2.0是可以的,似乎从2.2后start可能变成了keyword,不能用做label.

网友A:
回错了一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