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近搞6446

楼主(2007-06-25):
用的是K4T51163QC_32M x 16_DDR2内存,2片构成32位,
现在初始化程序改过了,应该就是改bank就行了,但是发现每隔4k地址的数据就会重复,比如0-1k和2-3是一样的,1-2和3-4是一样的
  大侠们能否指点一二?

网友A:
地址线粘了?

楼主:
有可能是

但是我的芯片只有4个bank,然后我在6446的寄存器里设置为4个bank(用bs0和bs1),发现bs2还有信号出来,这是怎么回事?

楼主:
大侠们帮忙顶顶啊

楼主:
星期一再顶!

网友B:
呵呵,查查dram的行列地址长度设得对不对

呵呵,查查dram的行列地址长度设得对不对

楼主:
行列地址长度设对的

row固定13根,column为10根,不过问题仍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