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我的变量会突变?求助!

楼主(2007-06-25):
我用的是2812dsp,程序较大,烧写到flash后运行,控制电机运行,键盘有停车、开车功能。
运行过程中,按了停车,再按开车,这时发现我定义的结构体变量中的4个成员(位置相邻)的值发生突变,而这个变量我都是在开车前就初始化好了的,一旦开车后,不管有没有停车,都不再对其赋值;但是变量突变,这是为什么啊?用仿真器的watch窗口看,发现每次突变后的值基本相同,就跟重新赋值了一样,可是又找不到赋值的语句!!

奇怪,各位大侠,有碰到过这种情况没?小弟拜谢!

网友A:
一定是你赋值了,或者指针乱指了

楼主:
没有赋值啊

真的没有赋值啊,只参与了计算,而且也不是指针变量。

网友B:
堆栈空间不够

如果你的堆栈空间不够,会出现变量被改写的可能。
建议你检查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