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程序问题

楼主(2007-06-26):
这是LED显示的程序,请问高手:
1000H ,1001H  1002H....1006H这些地址是如何得到的?还是自己随便设的,根据什么呢?
谢谢!

;数据管地址
Digital0 .set 1000H                ;数据管1
Digital1 .set 1001H                 ;数据管2
Digital2 .set 1002H                 ;数据管3
Digital3 .set 1003H                 ;数据管4
Digital4 .set 1004H                 ;数据管5
Digital5 .set 1005H                 ;数据管6
DotPoint .set 1006H                 ;小数点

楼主:
请高手指教!

写数据的时候,用如下的程序.

PORTW *AR1+,Digital0
PORTW *AR1+,Digital1
PORTW *AR1+,Digital2
PORTW *AR1+,Digital3
PORTW *AR1+,Digital4
PORTW *AR1+,Digital5
PORTW Dot_DATA,DotPoint
PORTW LED_DATA,LED

我这些都是在"TI C54xx DSP 十天速成讲义"里拿出来的

请高手帮忙看看,谢谢

网友A:
根据硬件电路得到的地址……

网友B:
实验板上有块CPLD做了地址译码

实验板上有块CPLD做了地址译码和数码管扫描显示的驱动

楼主:
能具体说一下吗

能具体说一下吗

不好意思,我还是不明白

不管什么器件,只要和DSP的 I/O口连,就有一个地址吗?
我以前做51单片机的时候,就没有这样啊。。。直接用MOV #01H,P0
就能实现对P0口送数据阿

请指教!!
可能我就差一步了!!过了,就明白了,请大虾指教!

楼主:
再打扰您几分钟。。。

不好意思,再请教你一下,

如果不用CPLD,直接对led 键盘等进行操作,那应该怎么个写语句呢?

谢谢!!

网友B:
这要看你的外部设备怎么接了

怎样语句取决于硬件怎么接的。硬件该怎么接又取决于设计的要求和可用资源。
比方说如果LED/键盘很少,空闲的GPIO端口足够多(比如HPI/McBSP之类的没有使用,可以配置成GPIO), 就可以把LED/键盘接到GPIO上,程序里通过相关的寄存器来访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