图像处理选择芯片

楼主(2007-06-26):
请问要做实时图像的采集与处理,是选用tms320c67系列好呢?还是dm系列的好?谢谢

网友A:
高端dm642和davinci,低端的blankfin

网友B:
iversonma,你的网真够烂的啊,呵呵……

网友C:
论坛有时候就是这样的了,点发送,没反应,再点,还没反

再点……结果就重复回了N次,呵呵

网友A:
这个,怎么会出现这么多呀

我就点一次,显示不能打开,等我再来看,哇塞,一下发了3次。
白赚了6分,看来是个涨分的好办法

网友D:
个人见解:

没有必要选择高端dm642和davinci,
本人认为:可以将这个项目分开
          数据采集使用VC5402,图像处理使用C6713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