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一个初级问题

楼主(2007-06-26):
定时器控制寄存器TCR里的free和soft两位,到底怎么用呢?
我感觉,用定时器中断的时候,这两位要都是1,这样,“定时器继续运行”。定时中断才达到目的阿

可是,用XF引脚实现方波例子中,为什么把这两位都置0呢?那样的话,定时器不就不工作了?XF引脚也就不输出脉冲了?
可是,都置0后,仍然能输出方波,

请问,这到底怎么回事呢?

网友A:
这两个bit只影响遇到断点时定时器如何运行

对正常运行没有影响的.手册跟帮助里应该写的很清楚吧?

楼主:
还是不明白,请指教!

请问,"断点"什么意思呢?
我还是不太明白
我的理解是,平时这两位都置1和0都是一样。但是遇到断点时候就有如上所述影响了,对不?

能再帮我解释一下“断点”吗?谢谢!

网友A:
不会一种调试工具都没用过吧?

所有的编程调试工具都有“断点”啊,不管TC/VC/VB/Delphi/BC/KeilC。。。。在程序某处加个断点,程序运行到断点处就停止运行,便于查看变量之类的。

对于DSP的调试,执行到断点处,CPU停止运行,但时钟不会停,定时器也就不会停。设置free和soft为0的目的就是让Timer也同时停止计数。

楼主:
明白了!!

终于明白了!!
我没联想到,与调试有关

可能平时调试,也没注意到断点的含义。
那就是说,soft 和free 是用来做这个用的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