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能否告诉我一下DSP和单片机有什么区别啊?

楼主(2007-06-28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DSP就是单片机++

24**和28**系列就是单片机++

网友B:
我理解是高强度的运算能力

  当需要处理一些高度复杂的数**算,单片机在死线内无法完成任务那就只有找DSP.

网友C:
高速数字处理MCU.

网友D:
简单的说就是快

网友E:
RE

并行的结构,程序设计时应该充分利用此并行结构,以满足大量数据实时处理的要求。

网友F:
一个时间周期内完成一次乘法和加法的单片机

网友E:
不同意见

不同意把DSP简单的理解为速度更快的传统意义上的单片机。除了速度提高外,DSP有与传统意义上的单片机完全不同的结构(虽然很多单片机也采用哈佛结构)。正因为有了高度并行的结构,才能够在一个时钟周期内完成多个数据的取、运算、存。哪一种单片机有这种能力?DSP 0 开销循环的能力,使得DSP在处理大量数据时更加得心应手。虽然TI把24X系列同时归为DSP和单片机,这只能说是TI拓展了传统单片机的概念。另外,DSP在编程时与单片机有本质的区别,完成同样功能的不同的C语句,在DSP经过汇编、优化后执行速度和代码量有着明显的不同。DSP编程时,如果不考虑这些,可能发挥不了DSP并行的优势。在单片机里可以顺利执行的C代码,经过DSP的优化处理以后可能根本不能执行。有些ARM执行单条指令的速度比很多DSP要快得多,但是32位ARM根本就无法取代16位的DSP。
如果仅仅把DSP理解为速度更快的单片机,那么我们得到的性能将是大打折扣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