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SP load program问题

楼主(2007-06-29):
是不是DSP的复位对这个有影响?我只是用了上拉电阻,没有用电容或者专用芯片来做复位电路.每次load的时候,在最后关头,都死了,出现reset cpu失败.要不是load失败,我还不知道原来load完成的时候还reset cpu呢,我是菜鸟,请各位大虾指点!

网友A:
连个型号都不给,人家怎么帮你?

连个型号都不给,人家怎么帮你?

网友B:
可能

用JTAG LOAD 程序时后,CPU会被RESET,然后PC值跳到程序的入口处。
建议:确认你MEMORY的空间分配是对的(跟CMD文件相关),如果用到了片外空间,可以试试只用片内。

网友C:
gel+source

可能gel没设置,或者电源不好

楼主(2007-08-04):
GO ON

原本以为是JTAG口设计得离DSP太远,后来重新设计了板子,结果现在还是LOAD不进去,郁闷啊,5416的板子!太奇怪了我要彻底疯了~~~发誓不查出问题不罢休!!!
早知道买个开发板了

网友D:
确认你MEMORY的空间分配是对的

确认你MEMORY的空间分配是对的

或者,MP/MC的接地没?先接地试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