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2407外扩程序存储器的问题

楼主(2007-07-01):
我用的是F2407A  DSP芯片。

当用仿真器仿真的时候,置MP/MC为高电平,此时 2407从片外的程序存储器开始读程序。加入我在片外扩的程序存储器是0000H~7FFFH(共32k)。那么这个片外地址和片内的程序存储器Flash的地址就重叠了是吗?

我怎么还好像看到说片外扩展的程序存储器的地址因该是8000H~FFFFH。到底应该是怎么回事?

网友A:
我的理解是:方针时程序是在SRAM中运行的 没有加到FLASH中,方针时可以把SRAM看作是FLASH其地址范围是 0000H-7FFFH。
   DSP内部只有这32K的存储空间地址范围是0000H-7fffH  若不够用我们可以外扩程序存储器这样外扩得地址自然要从8000H开始的呀。

楼主:
reply again

2楼的朋友我感觉说得很对,是这么回事。(当然我也只是感觉,因为我也没看到权威的资料),非常感谢!

我再把理解写下来:

在用2407仿真器仿真时,用的时片外扩的Ram,用作程序存储器。在dsp看来,她的范围应该是在0000H~7FFFH,共32KB。

(当然,如果程序代码特大的话,可以外扩64K的ram做为仿真时的程序空间,那同时还得扩展片外的Flash空间,这个扩展的程序空间就必须从8000H开始,到FFFFH结束)

不知道我说的对与否,欢迎新老朋友积极指正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