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lash内的中断向量怎么写进去?

楼主(2007-07-04):
flash内的中断向量怎么写进去?

我看有这样的一段文字:

“到C2000的中断向量不可重定位,因此中断向量必须放在0地址开始的flash内。在调试系统时,代码放在RAM中,中断向量也必须放在flash内。”

假如我新买的dsp芯片刚焊上,flash 内还是空白的,在仿真状态(mp/Mc为高电平,dsp从片外访问程序空间),这个中断向量又如何写到片内的flash里呢?

请多指教!

网友A:
中断向量放flash里面没问题

中断向量指向已知地址,在这个已知地址里跳到中断服务程序。

网友B:
同问

在仿真状态(mp/Mc为高电平,dsp从片外访问程序空间),这个中断向量又如何写到片内的flash里呢?

不知道dsp运行的经过是不是这样:
1开机->2.上电->3.读取flash里面的中断向量->4.跳到外部RAM,如果这样的话在第3步里没有往Flash里面写程序,它怎么跳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