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高手将DSP板的PAL视频存移动硬盘怎么做??

楼主(2007-07-04):
如题,我的DSP图象融合板已做完,但老板说没存储功能,要在上面加个现在流行的USB2.0移动存储,以前没做过这个,请教各位大侠我该如何下手,有现成的技术吗?我现在用的芯片是DM642.

网友A:
re

图象融合板是什么意思,做什么用?
你可以加一个usb host的芯片。有很多。

楼主:
2楼的能否推荐个速度快点的usb host芯片

融合是做双光谱用的,和画中画差不多,不过是两幅图叠加在一起,楼上的能不能说的清楚点,能不能推荐个速度快点的usb host芯片,不想让DSP老是处于等待状态.

网友B:
我们用的是这种方案

我们用的是这种方案:

       |=====>USB 接口芯片(68013)=>PC
DSP=====》IDE接口=》CF卡或硬盘

楼主:
to 4楼

太感谢4楼了,忘了说了,我现在板已做好,所以要做的存储功能接口最好就在
CVB口扩展,通过CVB口把输出的PAL视频存储,也就是从已做好的DSP板上的CVB接口上引出USB或IDE存储(这就要再做一块存储驱动板?),
楼上说的|=====>USB 接口芯片(68013)=>PC,是不是要连DSP管脚?
非常感谢4楼宝贵的建议!

网友B:
我们是接在数据总线上的

我们是接在扩展出来的数据总线上的

如果是将视频输出存硬盘应该可以买到现成的。
自己做的话方案也很多,可以用片C5000 DSP(或ARM )+视频采集+MPEG 4压缩芯片+硬盘+USB,搜一下论文一大堆。不过有些可能是“造”出来的论文。我一个朋友读研兼职的时候做了一个这样的,然后用它造毕业论文:-)
建议买现成的算了,功能应该更强一些,自己做的话又要花不少时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