肯请高手帮忙解答!!非常感谢

楼主(2007-07-05):
       我最近我做了一个DSP+FPGA的系统,DSP是用的TMS320C6713, FPGA用的ALTERA 的STRIXII (EP2S90F780),板子现在还在调
现在出了个让我很头疼的问题。就是DSP老是和仿真器连不上。连不上的时候从新加电又好了。有时候从新加电也不行。这时候关断

电源用手摸摸DSP的JTAG的插座从新加电又好了 硬件是我设计的, PCB也是我画的,在画PCB的时候已经把DSP的JTAG连线做得很短。
PCB是六层的。用的都是阻抗可控线,大部分信号线都做了源端匹配。时钟线做了终端RC匹配,有完整的地层和电源层。DSP除了和仿

真器不容易接通外其他一切正常。访问SDRAM和FLASH没任何问题,访问FPGA也没任何问题。在DSP连不上仿真器的时候,给DSP手动复

位也没用。现在我用的是合众达的USB仿真器。以前我用这仿真器调C54X系列一点问题都没有。估计不是仿真器的问题。用合众达的

PCI好一点点。但也是经常连不上。还用一个问题不可思意。经常是开始DSP能连上仿真器,但通过FPGA的JTAG给FPGA加完程序后。

DSP就和仿真器连不上了。我曾经怀疑是不是DSP JTAG的TCK信号线的毛刺问题。但在TCK和地之间加了一100P的电容后效果并没有改

善。

      肯请广大有丰富DSP开发经验的大侠指点一二!!  小弟不胜感谢!

网友A:
不是仿真器,是电源的问题

测一下外部电源的上升时间,太长就有问题; 我测过上升沿,但是没有记下具体的数据,如果小于ms级,肯定没有问题。
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买一个5V模块电源,应该没有问题;使用实验电源,有的上升时间太长,就有问题。

楼主:
re:

但我看datasheet要求内核电压比外围电压先先上啊,谢谢楼上!!

网友B:
我觉得是仿真器问题,呵呵

我也遇到了

网友C:
一个可能的原因

我用过6713(两年前),调6713时用过TI的原装仿真器,也用过合众达的并口仿真器。
有一点我好像记得,对6713而言,要有新的驱动,所以即使你用C54X时工作正常,并不能说明仿真器的所有环境对6713而言都是对的。
对硬件而言,我觉得可以对照DATASHEET查一下JTAG的外围电路,电源应该问题不大,只要用了标准的电源模块

楼主:
re:

谢谢各位!  目前已经解决了给FPGA加载程序后DSP连不上CCS的问题。原因是设计FPGA的时候把一些和外围器件相连的管脚在不用的时候设置为输出了。导致驱动冲突,从而IO电压的功率消耗大了,而板上的IO电源芯片功率容量较小,从而导致IO电压不稳定。
       DSP在多次和仿真器连接后,连不上的情况大大减小(用的是同一个仿真器),不知道是不是芯片的原因。
        问公司的其他人,他们也遇到过DSP刚焊上不好连,用过一段时间就好连了。我 怀疑焊接的工艺对它有影响(我用的6713是BGA的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