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2407的代码超过了32kw,我怎么才能使用64k的代码空间呢?

楼主(2007-07-05):
2407a的片内程序空间为32kw,而我的程序代码已经达到了近40kw,也就是说从debug文件夹下的.map文件中看到的结果如下:

MEMORY CONFIGURATION

           name     origin    length      used    attributes    fill
         --------  --------  ---------  --------  ----------  --------
PAGE 0: VECS      00000000  000000040  00000040     RWIX
         PROG      00000060  00000ffa0  00009f15     RWIX

PAGE 1: B2        00000060  000000020  00000000     RWIX
         B0        00000200  000000100  00000000     RWIX
         B1        00000300  000000100  00000000     RWIX
         SRAM      00000800  000000800  00000100     RWIX
         DATA      00008000  000008000  00001c14     RWIX
    我的电路板上扩展了128k*16bit的内存,当我将MP/MC设置为MC模式时,程序空间有64K的RAM可以使用,这是我在调试时的设置,现在我的程序已基本调试完毕,需要将程序固化起来。
    首先我试图优化代码,将程序缩小至32K以内,可是效果不明显,无论我怎样优化和设置编译器也无法将代码缩小至32K以内,至此我将程序烧写到2407A片内的FLASH的努力行不通了。
    于是我想将程序烧写到片外的串行FLASH芯片M25P16中,该芯片为SPI接口的FLASH,可提供SPI方式的引导,也就是说2407A内部的BOOT ROM 中的程序将会把M25P16内的程序代码复制到2407A外部的RAM中(这些RAM位于程序空间),然后跳转到代码地址执行代码程序。
    可是2407A的SPRU357B文档中对BOOT的描述是;
    1.将XF/BOOTEN脚接下拉电阻。
    2.上拉SPISIMO/IOPC2 脚
    3.上拉SCITXD/IOPA0 脚,选择PLL*4;
    4.将MP/MC脚 接下拉电阻,选择MC模式
    问题1.
        从上面的描述可知在设置了MC模式之后,2407A片内的地址为片内FLASH的地址空间,这已经占去了全部64K空间的一半,我的代码将该从什么地址开始存放呢,如果只能放到8000H以后的空间那么,我的代码仍然不能全部装在到RAM中。
    问题2.
        BOOTROM在运行时占用了0000H~00FFH的空间,那么被装载的代码能不能使用这段空间呢?如果不能,那么程序的中断向量是应该固化到2407A片内的FLASH中,还是该怎么使用呢?
    问题3.
        从SPI口引导代码运行的过程,用仿真器能不能进行仿真观察呢?

以上种种问题,我百思不得其解,我几乎遍历了TI的相关文档,但仍然没有找到答案,如果大虾能及时地给与我答案,我将不胜感激。

网友A:
你只能用mp模式,然后在ps空间扩64k容量

网友B:
两个办法

偶没有用过24xx,根据5000的经验,可以有两个办法:
1.如果你的程序里查找表,字库之类的占了不少,去掉这部分后刚好能放进内部flash,这样就很好办了,应该不用我讲了吧?

2.另外一个处理大程序的通用办法,所谓二次加载。将程序变成一张大数据表,存到外部flash中(5000有hex500.exe转换公具,2000可能也有吧),再编一个很小的程序,让它上电时通过spi加载进去,开始运行后,将2407改成MP模式,再把外面的程序搬进来,搬完后跳转过去运行。因此你要做的是:
a.将你的程序转成数据表,通常包含几个段,每段格式为:起始地址,长度,内容。。。
b.再将上面的数据表转成c语言数组格式
const char Prog[]={
....
};
c.写一个小项目将上面的数组写入外部flash
d.写一个小程序实现搬移程序
e.将搬移程序烧到外部flash并让它能加载

这只是个思路了,也许有更好的办法。

楼主:
小弟还有疑问

多谢上面两位兄弟的指点,为了找到上面的问题的答案,小弟曾联系了TI公司中国北京分公司的技术支持部门,刚接到他们的回复,该公司的技术部门的人员说了两种方法:其中一种方法就是直接在外部总线上挂64KW的FLASH做程序引导,如tjsheep所说,另一种方法就是wowow兄提到的二次加载的方法,该方法需要自行编写大小不超过256W的BOOT ROM程序,相当有难度,只怕小弟目前还不具备这样的能力。
     此外小弟还有疑问:那就是TI技术人员的描述我得知,BOOT ROM程序的目的在于将SPI和SCI的程序写入片内的FLASH中,可是我从文档SPRU357B中看到的描述是:
“the code is loaded to user-specified location which is complete flexible;it can be anywhere in program memory where RAM is avaiable ”
   上面的话,小弟的理解是boot loader 程序能够将程序空间但该程序空间使用的是ram,由此我的理解是被装载的程序只能放置于从8000h开始的片外扩展程序空间,不知小弟的理解是否正确。如果是这样的话,从spi引导到程序空间的程序如果要使用中断向量的话,岂不是只能预先烧写到片内flash中才行?

网友A:
外扩就是0开始的了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