感受了dsp的强大

楼主(2007-07-06):
同样的256阶fir,同样数据长度110592,同样的算法,用celeron 2.0G的电脑vb6环境下计算超过10秒,用ti的150M处理器f2812只用200ms不到,呵呵
尽管vb的编译效率低,但这以上对比确实可以印证dsp的名副其实

网友A:
小意思

用720MHz的C64跑这个,估计100uS搞定!

网友B:
你用vc编译看看,pc没有你想的那么弱,dsp也没有你想的那么

呵呵

楼主:
真的么

2#:
用720MHz的C64跑这个,估计100uS搞定!

阁下可确定?那如你所说,可意味着300G/S的乘法运算,难以想象

网友C:
2#,除了会吹,就不知道会干吗了,那有那么快

网友D:
复杂度还是不够高

DSP一般针对FIR有优化加速,如果是更复杂的算法,DSP的某些特定加速功能就体现不出优势。我感觉PC 不会这么差。

网友E:
如果你用C或者asm写FIR,肯定也不会输给DSP

网友F:
估计10ms吧

16位的算法

楼主:
同意7#

用汇编写肯定会强很多
不管怎么说c2000只是低端的dsp,如果用C6000系列的话,就没准真的比pc还强了

网友G:
FFT算法P4与C6差不多的说

网友A:
不到10ms

用FPGA做吧,这个计算速度快多了,1个时钟周期的延迟就能出数据

网友H:
可以这样比吗????

你试试 用PC 裸跑 和你 的那里DSP 比比

网友A:
本来用途就不同,怎么比?

网友I:
相同主频下,对于这样简单的算法,应该差不多吧

CPU的结构我不太了解,不知道有没有单周期乘累加器。如果有的话,肯定是差不多的。如果用VB的话,涉及到太多的软件环境,肯定比DSP差远了。

网友B:
dft主要需要地址的蝶形运算,有这个就快多了

楼主:
没做蝶形运算

我那fir根本就是用线卷积计算的,不涉及fft.这么快的速度我确实怪差异
可能是因为用的ti官方给出的fir16.asm,乘法运算本身就已经优化过了

网友J:
没有多媒体指令优化

呵呵,一看知道楼主没有听说过MMX, SSE2,SSE3, 3D-NOW这些东西;
算法如果用这些多媒体指令优化一下,速度可以快N多倍;如果只是使用X86的加减乘除,没有使用多媒体指令优化,那跟DSP肯定没的比了

看来楼主还是个小白

楼主:
可是dsp就是一个个乘的

起码从汇编代码看不出任何优化
我相信如果x86如果用最底层的汇编写,肯定也慢不了。
楼上所说的那些函数,估计还是供高级语言调用的吧?

网友K:
楼主的比法不科学

应该是同样一个数据处理算法,在不同平台上都优化到极限,看看谁用的周期少。

如果这样,DSP不见得能占上风,但功耗肯定比Intel、AMD的CPU小几个数量级。这也是DSP不能被计算机上的通用CPU取代的最大原因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