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el,cmd,memory map有什么区别呢?

楼主(2007-07-07):
1.一个工程没有gel文件可以吗?
2.一个工程没有cmd文件可以吗?
3.一个工程没有memory map可以吗?
是cmd决定memory map吗....
gel和memory map必须有其一吗...
最近被这搞得头晕~~

网友A:
cmd是链接时用的,gel是仿真时用的

cmd是链接时用的,最好要有
gel是仿真时用的,不用也行
memory是启动ccs时由gel设置,随后可以在菜单中更改

楼主:
dd

哦,原来如此,楼上解释得很不错,谢谢了~~
不过如果没有gel的话,也应该可以用memory map吧,直接在菜单里设就行了吧

网友A:
对头

有个Gel还是方便一些,省得每次都设。
Gel有些东西不想要的可以注释掉,比如它会初始化一些寄存器,而你又不想让它初绍化,尤其MP/MC之类的。

楼主:
呵呵

受益非浅~

网友B(2010-04-21):
感谢,最近刚接触gel这东西,看到此贴清楚多了。

网友C(2010-12-18):
受益非浅~

网友D(2012-12-26):
以后我也会遇到这个问题吧 现在感觉还没有碰到

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cmd是链接时用的,最好要有gel是仿真时用的,不用也行memory是启动ccs时由gel设置,随后可以在菜单中更改  ...

之前我也有看过GEL不随文件一起编译到可执行文件中去(*.out),里面的一些寄存器初始化(EMIF/DDR/cache等)这些可以放到boot.asm或者其他做,但是memory map在哪做呢?不需要做吗,这儿不是太清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