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SP编程主要是用C吗?

楼主(2007-07-08):
DSP编程一般用的C语言占到多少呢?
汇编用的多吗?
开始入门应该学哪种型号的DSP呢?
谢谢

网友A:
实际应用以C为主

汇编的最低要求:能借助手册读懂就行。
一般要求:能够写简单的汇编程序
如果要做算法优化,一定要熟练使用汇编。
了解汇编还有一个好处可以更深刻的理解硬件。

如果没有特定目标,建议学习TI C5000系列,结构与指令比C6000简单的多。C2000是介于单片机与DSP之间的东西,不够纯粹。如果有个大致的应用方向,按方向来选DSP。

如果先学C5000,建议先从汇编上手。如果是C6000,建议先搞C

网友B:
hh

汇编还是很有用的,感觉作为初学者的话,正确理解汇编指令能更好地帮你学习DSP~不过熟了之后就会更多地应用C语言了,毕竟汇编写起来比较麻烦

网友C:
不要用汇编写

汇编好麻烦的,系统越大就越不好用,麻烦!

楼主:
谢谢大家的回答了
看来还是先学习C5000??
还是从C6000开始呢?

有单片机汇编和C语言的基础

网友D:
呵呵,你用什么就学什么,

dsp是拿来用的,不是拿来学习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