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SP的SCI可以和单片机直接相连实现串行通讯吗?

楼主(2007-07-08):
RXD,TXD直接与SCITXD,SCIRXD相连
用不用再加相应的转换芯片之类的东西?

网友A:
相同IO电源电压没问题

楼主:
谢谢

我看有**上是这么连接的,可是DSP I/O 3.3v,单片机(51)I/O 5v ,这些电压和SCI/UART没什么关系吧?

网友B:
试了吗?有关系吗,我也很想知道

网友C:
把单片机的电源降到3.3就可以了

网友D:
串电阻降压

网友E(2011-04-11):
要加MAX232芯片,电平转换后才能通信。

网友F:
电平只要一样就可以了!

网友G:
2楼正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