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给推荐一片DSP外扩的容量大的RAM

楼主(2007-07-08):
2812用,SRAM,DRAM都可以,谢谢!

网友A:
dram不能用在28上

容量你也没有说,给你一个1k的要不?……

楼主:
尽量大

用来当作查旬表 32K,64K,128K......
谢谢!
我想多找几个对比一下

楼主:
为什么不能用DRAM?

不明白,请教

网友A:
呵呵,28没有dram接口啊,你没看过28的pdf就开始设计了?

sram最大的就是256k*16bit,型号有issi的64256,和cypress的1041,速度是10ns级别的,如果用低速的50ns左右的还有更大的sram,三星的,但是跟不上28的速度,看你的需求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