跪求,flash烧写,仿真运行正常,但断电后就不运行了.

楼主(2007-07-08):
我用的是dspf2812, 在烧写flash的时候碰到这种问题.

Code Composer could not locate:
FlashApIInterface.c
Would you like to browse for it?

点“取消”提示烧写成功,而且必须用仿真器才能起动,掉电重起去怎么也不能运行
,有人碰到这种问题吗?

cmd文件应该是没有问题的,我下载的是一个串口调试的程序.下载结束后,在ccs下仿真一切运行都是正常的, 但是断电后就一点反应都没有了, 那位多谢可以给指点下,小弟被这个问题搞了很久了!
感激不尽!

网友A:
你的启动模式对不对?

你的启动模式对不对?

网友B:
我认为

原因有两个:
1烧写不成功
2MP/MC引角状态
3掉电重起时,要求将JTAG仿真器拔掉.

网友C:
同意3楼的

同意3楼的

网友D:
问题可能很多

先把烧写时报的error去掉
然后比较二进制文件
确定启动模式
如果还有问题,就有些复杂了,需要确定寄存器状态

网友E:
烧写

烧写插件可能有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