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F2407A可不可以直接和5V的TTL器件相连

楼主(2007-07-11):
请问F2407A可不可以直接和5V的TTL器件(如74HC系列的芯片)相连。

网友A:
如果输出就没问题,我也是这样做!

网友B:
输出直链,输入串阻

楼主:
reply

非常感谢,

但不知传多大阻值的电阻合适,1k欧的可以吗?

网友B:
根据电流计算,欧姆定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