碰到这种情况,我真要疯了~

楼主(2007-07-11):
ADDR, se, ps, IO, ic
前几天还好好的,今天烧我的2407程序时,突然出现一个错误提示:
data verification failed at address 0x8000,please verify target memory and momery map

第一次出现错误时我重新插拔了一下仿真器和电源,发现又可以烧了;可等我修改了程序准备再次烧的时候,发现又出现了这个错误,这时无论我怎么调整,重启,都不管用了,现在我都没法烧程序了,我下面的工作都没法做了,我该怎么办呢,快疯掉了!

我的2407板子没有外接存储器,所以每次调程序都得烧到Flash里面,已经烧过很多次了,是不是说烧的次数过多了,这个芯片已经报废了呢?

PS: 我的系统几个关键引脚如下:MP/MC#接地,VCCP接5V(手册上好像说运行时要变成0,奇怪了,我以前每次运行都没使它变0也能正常工作的啊,这个应该没有什么关系吧)

网友A:
嗯,有坏的字节了

网友B:
楼主较幸运!

前天刚刚帮别人解决了一个相同的问题!
楼主可能在程序中改写了SCSR2.0(PON)这位,因为插件用的烧些程序要用到SARAM作为程序存储器,所以置0后往0x8000即SARAM中不能写入程序,就会出现上面的错误提示,要想成功烧写程序,烧写前必须将SCSR2.0置为1。

正常情况下FLASH烧写个几万次不成问题。

网友C:
嗯,楼上说的对,

烧写程序是一个ti的out文件下载到2k的ram里然后再帮你的out烧进去的,所以先要他的程序能download下去

楼主:
我还幸运吗,我郁闷死了

以前的程序好好的,也没修改过SCSR2位,但是同样的程序现在就烧不进去了(不过我也修改过SCSR2为0x0041好像也不行,今天下午有空的话我再去试试);

另外,不夸张地说,我的Flash烧了没有万次,估计也有七八千了,所以我怀疑是不是芯片有问题了

网友D:
以前我用5402时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
同样一个板子,烧写同样的程序
出现2种结果
最后还是把仿真器换了
就好了

网友E:
烧了78千次了?

一天烧100次,你也得烧两个多月呀,那个flash真可怜

楼主:
烧了快两年了

这块板子别人一直在用,调试程序一直是往里烧的,所以次数这么多也就不足为奇了,到现在为止我也没有查出是什么原因;没办法,今天又重新焊了一块,终于可以烧进去了,希望不要再次出现这种情况了~

网友F:
败家子

有你这么玩DSP吗?焊个RAM不行?典型猥琐型。

楼主:
搞定了

板子不是我做的,我也是初学都,不过经过几天的摸索已经能利用片内RAM就可以仿真了,等把几个模块调通后肯定是要重做一块板的,不过由于工程上的应用,加个RAM估计也不太可能

网友G:
恭喜你楼主,幸运啊

恭喜你楼主,幸运啊

网友H:
2407容易坏,2812比较好

网友C:
2812容易坏多了,ls睁着眼睛说瞎话

pdf上明明写着,2407最小烧写次数是10万次,2812是1千次,其实2812很娇气……

网友H:
2407的DSP很容易烧废(被加密),2812比较好

网友I:
2407烧废大多数都是被加密的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