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DM642中SDRAM地址访问出错

楼主(2007-07-11):
小菜刚刚接触DSP,自己做的板子用测试SDRAM的程序测试后发现:地址访问出错0x80000000,心情极度郁闷,请各位前辈指点迷津,感激不尽,多谢多谢!!

网友A:
楼主能否把情况说得详细些

多半是虚焊

网友B:
呵呵,sdram控制器配置好了么?硬件既然自己做的,先检查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