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 dsp c 编程都用看什么书和资料啊?

楼主(2007-07-11):
书似乎几乎没有讲c编程的。

ti的手册也没有讲c编程的。只讲了个c编译器的问题 sigh

要看什么好呢? 请达人赐教。

现在得到的c编程方面的资料都极其琐碎,很多地方还不懂。不知如何是好。

网友A:
dsp 2000 高手进阶

虽然老了点,但是很不错,DSP的C语言跟一般的C语言差不了多少,就是一些关键字和数组初始化有些地方要注意一下,如果熟悉一般的C的话,再看DSP的C编程不要太简单哦~

楼主:
谢谢

对对对 谢谢

我就是要看看这些东西 不知道什么资料里涉及到了。。

。。。就是一些关键字和数组初始化有些地方要注意一下。。。

我c语言基础尚可。

网友B:
TI的手册没有讲DSP上C编程的,是因为根本就和标准C没有太多区别。唯一有区别的地方,可能就是int、long等的长度和标准C不一样。

比如你把一整套复杂的视频或语音压缩算法放到CCS project里,基本上编译一下就可以运行。当然,CCS可能会编译出bug来,那就debug就是了。根本不牵扯到DSP上C编程的问题。

不要想着把资料都收集齐了,都看遍了,都搞明白了才开始动手。应该在摸索中学习,这其实是最省力、最实际的学习方法。

若你指的是程序优化,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。TI的手册上有不少例子。

网友C:
RE: yydsp

标准没定义int的长度是多少好不好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