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各位前辈:关于C6000中的图像采集问题

楼主(2007-07-12):
我用DM642做图像采集,采集芯片用的是tvp5150,但采集不到图像,用测试程序得到的结果是一片雪花。我测量过IIC的信号、数据,没发现什么问题,不知哪位大虾可以指点一二,多谢多谢!

网友A:
不光是iic的问题呀

别的地方也有可能出问题
模拟输入
ad转换以后数字信号串或者始终问题
还是详细说说看

网友B:
easy问题

开发板上有现成的例子(tvp5150 video decoder)可以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