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人用FlashBurn烧写过大于0x50000的用户程序吗

楼主(2007-07-13):
我在烧写大于0x50000的程序的时候总是卡死在0x50000地址处
换个小的程序(比0x50000小)烧写没有问题,如果从0x50000处开始烧写
结果一个字节都烧不进去,这是怎么回事啊
下面的是我的cmd文件内容
VideoCardTcp.out
-a
-memwidth 8
-boot
-map  VideoCardTcp.map
ROMS
{
    FLASH:  org = 0x90000000, len = 0x80000, romwidth = 8,
    files ={VideoCardTcp.hex}
}

网友A:
hehe可能的问题很多

硬件平台都不知道,别人怎么帮忙

楼主:
硬件平台

闻亭的DM642 EVM板

网友A:
hehe上闻亭网站

这是一个bug,说明书出错了,后来网站上面更新了

楼主:
不是吧

我给闻亭技术客服打了好几次电话
他们居然都不知道有这么回事

楼主:
能说的详细点吗

说明书我看了半天都没有发现修改了什么地方

网友A:
在这里~

DM642用户使用手册更新(Flash烧写部分)
         尊敬的用户,您好!因我们前期说明书制作过程中的疏漏,导致了按说明书所述烧写TDS642EVM板上的Flash后,系统不能启动。对此,我们表示诚挚的歉意,希望您能一如既往地支持我们的工作。

   请到下面链接下载更新后的说明书:
    去DM642产品页下载使用说明书

DM642用户使用手册更新(Flash烧写部分)[公司动态 2005-11-3]

楼主:
下载过了

就是没看出什么区别
也没有说在什么地方做了改动

楼主:
问题解决了

我把FBTC642工程BurnFlash函数中
flash_erase((u32)flashnext,(u32)nBytes);
注释掉,结果就能烧进去了,原因现在还不清楚

网友A:
具体改的问题

似乎是文件比较大就不能正常烧写,和cpld的程序有关。按照目前的说明书应该就没有问题,至于技术支持吗,不要把他们想的多么厉害

flashburn具体怎么忘记了,不知道为什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