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2407 只能进复位中断的问题

楼主(2007-07-13):
用的是2407开发板,seed的仿真器。

现象: 做任何开发板给的实验例程, 在disassemble中将所有的中断跳转处设置中断,单步运行到各寄存器配置结束后,然后全速运行,只能进入reset中断, 通过寄存器观察,发现中端标志位能产生(例如:ad中断EVAIFRA),不过并不能进入到相应的中断,只能进入到reset中断,也就是说只能跳转到8000处。

请高手帮帮忙!
               谢谢!

楼主:
帮帮忙吧!

折腾了一天也没有发现是什么问题。

网友A:
将代码跟cmd文件贴出来看看

楼主:
代码和cmd文件肯定没有问题

在朋友的板子上面 运行同样的程序,他的就能进相应的中断。 所以代码肯定没有问题, 板子都是相同的, 所以我也想不出来是怎么一回事。 都是用的开发板,这个问题困扰我好久 呵呵!

网友B:
reset怎么是8000呢

网友C:
个人见解:

调试2407需要先将中断向量烧写到DSP内部

楼主:
搞好了 发个帖子结束!

回复楼上两位, 开发板阿, 他都给烧写好了的, 不是那个问题, 不过也感谢楼上的。
 换了个片子好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