对于dsp的仿真和cmd文件的疑问,请帮忙!

楼主(2007-07-14):
我手上刚拿到seed_dsk2812板子,刚接触dsp不太懂,请大家执教一下,
   1. 就是dsp仿真的问题,2812内部是已经固化了一个boot—rom,seed_dsk2812的板子是采用内部的boot-rom启动的,而且boot-rom的方式是采用jump to flash的,即启动后应该跳到在内置的flash的地址0x3f7ff6处,在该地址应该有个跳到应用程序的起始地址的指令;上面是seed_dsk2812板子采用的模式,现在说一下我的疑问,就是在进行仿真时,应该是将代码下载到目标板的ram中来运行,这里就出现我的疑问,如果是采用jump to flash模式,那dsp运行时,如何能实现从ram中运行呢??按理dsp从boo-rom后是跳到flash的0x3f7ff6处才对啊??
  2.我对cmd文件有点疑问,就是在cmd未见中SECTION下面可以给每个段分配一个装载地址和运行地址,请问,如果我给一个代码段指定了这两个地址,那么在运行时进行的代码搬移是由谁来进行的呢??要自己重新编写一段代码码???
  3.另一个问题,就是我调试用的cmd文件和我下载到flash的cmd文件应该是有所区别的吧,将其中的代码段映射到flash 地址空间就可以了吧,其他的cmd设置还是采用仿真的cmd设置,这样是否可以在flash中运行了呢???

望同行朋友前辈指点!谢谢!

网友A:
个人意见

1.程序先到0x3f7ff6,再跳到RAM,此时cmd文件里是不是将程序空间分配在RAM中呢?(没用过2812,猜的)
2.应该不是由你吧,不用重写吧
3.应该有区别,你说的好像对,至少我也这么认为,呵呵

楼主:
谢谢

哦,这样啊,谢谢!有知道者,大家都过来指点一下啊!

楼主:
大侠们,都进来讨论讨论啊!

大侠们,都进来讨论讨论啊!帮帮忙啊!

网友B:
这样的……

   1. 就是dsp仿真的问题,2812内部是已经固化了一个boot—rom,seed_dsk2812的板子是采用内部的boot-rom启动的,而且boot-rom的方式是采用jump to flash的,即启动后应该跳到在内置的flash的地址0x3f7ff6处,在该地址应该有个跳到应用程序的起始地址的指令;上面是seed_dsk2812板子采用的模式,现在说一下我的疑问,就是在进行仿真时,应该是将代码下载到目标板的ram中来运行,这里就出现我的疑问,如果是采用jump to flash模式,那dsp运行时,如何能实现从ram中运行呢??按理dsp从boo-rom后是跳到flash的0x3f7ff6处才对啊??

…………仿真直接从cint00处执行

  2.我对cmd文件有点疑问,就是在cmd未见中SECTION下面可以给每个段分配一个装载地址和运行地址,请问,如果我给一个代码段指定了这两个地址,那么在运行时进行的代码搬移是由谁来进行的呢??要自己重新编写一段代码码???

…………自己搬,如果是dsp/bios那就是自动搬

  3.另一个问题,就是我调试用的cmd文件和我下载到flash的cmd文件应该是有所区别的吧,将其中的代码段映射到flash 地址空间就可以了吧,其他的cmd设置还是采用仿真的cmd设置,这样是否可以在flash中运行了呢???

…………bingo!

楼主:
bingo是啥子意思??

谢谢,bingo是啥子意思啊???

楼主:
bingo是啥子意思??

bingo是啥子意思??

网友C:
bingo的意思是答对了!

7楼已经告诉你了。呵呵。

楼主:
哦,谢谢啊!人笨莫法!

哦,谢谢~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