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设计的一款VC5416系统

楼主(2007-07-14):
系统主要由TMS320VC5416和EPM570组成,外扩256K Words RAM、1Mage Bytes Flash,完成独立的6通道16bits(250Ksps/Channel)ADC和独立16通道14bitsDAC,以及USB2.0 Slave Interface 、UART、LCD、Simple Keyboard等,其中ADC芯片AD7656由CPLD完成数据转换和数据传输的时序控制,DSP对数据进行处理后经McBSP写入DAC芯片AD5516,完成数模转换。目前PCB已投版,正在编制CPLD及DSP控制程序。
本人半路出家,对PCB Layout谈不上有多深的功力,请前辈多多指教。
 相关链接:https://bbs.21ic.com/upfiles/img/20077/20077142024883.rar

楼主:
这几天要去外地一趟

这几天要去外地一趟,先把完整的电路传给大家,待有时间再具体阐述各部分的具体功用,谢谢大家的关注!

楼主(2007-08-13):
谢谢大家的关注,PCB总算出来了

    在被本地的制版业务员忽悠3次、历时24天之后,总算在深圳把板子打出来了,从目前的测试情况来看,板子的质量还是不错的,数字部分焊接完成后首次通电便可正常工作,系统能够稳定地工作在160Mhz时钟频率上(SRAM速度为10ns,因此,外扩数据空间等待周期为1);模拟部分的DAC焊接情况不太理想,第一次焊接BGA就报废掉一个:( 实在心疼啊!

网友A:
不错。表述清楚,图文并茂,你如果能再写个详细点的相关

就给你条裤子……

楼主:
呵呵,谢谢版主!

该系统配备的外设太多,为了保证系统外扩空间利用的有效性和系统控制的灵活性,我着实被54xx系列DSP的地址分配问题难为了好一阵子,要不是手里还剩下不少VC5416,打死我也不会选择该类芯片,相对而言55xx系列的线性地址分配方式就简单多了!

首先介绍一下这块板子的用途。说来惭愧设计这个系统断断续续花了我将近一年的时间,设计这块板子的初衷是使用VC5416对16路积分信号进行去漂移处理(呵呵,小小的长时间、低漂移积分器设计可是个世界性的难题,美、法、俄、德、日、中等国家,包括我在内不下于10个人的Phd.论文都是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的),然后将净积分通过DAC输出给反馈控制系统,与此同时相应的数值也需要经本地传输存储到PC机,因此,该系统就具有了这样的结构。

楼主:
首先,了解一下电源部分:

楼主:
电源部分介绍

本系统数字、模拟部分采用开关和线性电源分别供电,开关电源输出的+5V电源通过TPS767D301后分别获得3.3V板级工作电压和DSP Core所需1.5V电压;而线性电源提供的±8V电源则只用于模拟电路部分,ADC和DAC芯片所需的5V工作电压也通过LDO从+8V获得,两电源通过L3一点相连接。

未完,待续!

网友A:
我先给你置顶了,好帖子一定要顶!

呵呵,等你都整理好了,我再分类给你穿裤子。
ps:不知道你是哪个学校的?你们学校学风很好啊,phd还有具体的东西可以做,我做phd论文,没有任何具体的技术,都是空对空的理论,呵呵。你的课题我不太清楚,我猜是不是就是数字式积分器?大时间常数的积分器模拟的不好做,但是数字的应该很容易啊,不知道你的课题关键点在哪?

楼主:
to tjsheep

    不好意思,这几天赶一块DM642的板子,只能在晚上到这里看看了,再次感谢大家的关注!
    我在中科院的一个研究所做的Phd.,那里确实可以提供不少学习的机会,不过说来真是好笑,我整天忙于工程设计,本学科的理论研究一天也没有做过,最后却拿了个理学学位,这也是中国教育最大的悲哀。
    你说的没错,我的课题就是要设计低漂移的长时间积分器,根据积分运算公式

楼主:
DSP部分

    这部分没有什么需要特别强调的,DSP的外扩部分全部连接到了CPLD,这样一方面可以提高系统设计的灵活性,另一方面也可以降低Layout的难度:),为了增强系统的可玩性,DSP的主机接口和空闲的McBSP也都引到了两排平行的插针上。

网友A:
我的理解不知道对不对

一般来说积分误差其实是采样误差,而不是系统误差,因为根据理论计算,无论多长的积分常数,最后的积分结果都是可预测的,是必然的结果,而现在是由于模拟系统的测量误差造成的积分漂移,需要解决的是技术问题,有理论研究的必要么?

楼主:
呵呵

    你说的没错,我说的理论研究主要是指具体的积分器的应用(磁测量系统),及其采样误差对控制模型的影响。

网友A:
整图都上来了啊,一定要加裤子了,呵呵

网友B:
搂主利害阿

楼主:
回了趟老家总算回来了,没有网络的日子真难过,呵呵。

    谢谢大家的关注。
    久仰Hotpοwer大名,由衷地钦佩前辈学识和进取精神,如果我的DM642项目可以顺利完成的话,到时候一定送一块板给前辈玩玩。
    这个系统是帮原单位设计的科学实验用设备,因此对成本不是太敏感,DSP系统加上其它功能模块在内总成本估计不会低于10K的造价。

网友C:
呵呵,那个不是hotpower

送给我吧
^_^

楼主:
再看存储器部分

    该系统需对多通道数据进行处理,因此配置较大的RAM,同时,考虑到封闭的应用环境可能需要实现远程控制的多重加载,所以还配置了较大的ROM,此二者可以通过写CPLD中的配置寄存器映射到Program、Data空间,具体逻辑后面再作详细的说明。
 相关链接:https://bbs.21ic.com/upfiles/img/20077/200773017550455.jpg

楼主:
To xwj

呵呵,我上当了:)

楼主:
贴图好像有点问题。

系统的前后向通道没有过多需要说明的地方,因为采集的积分信号,抗混叠滤波部分也就省略了,另外ADC和DAC的输入输出范围都比较宽(分别为±5V、±15V),所以只在两芯片的前后增加了一级缓冲电路。

楼主:
后续内容,待调试工作完成后再作详细说明:)

网友D:
谢谢pbxywyq的精采奉献

谢谢pbxywyq的精采奉献。关注中。。。。。。

楼主:
另外,洗板水+超声波清洗器的洗板效果实在是太好了!

    学习了论坛里前辈们焊接表贴元件的方法之后,在实际应用中发现锡浆+热风枪的焊接效果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奏效,于是便采用先涂锡浆再用烙铁焊接的方法,这样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,只是这种方式也可能会留下一些残余的锡浆给电路带来隐患,这一推断在我花了二百多RMB从市场上购买了最好的超声波清洗器洗板之后得到了证实——洗板水中沉淀了很多锡粉!呵呵,好可怕,多亏板子焊接后没有马上通电:)

网友E:
新手请教

2812的问题 采样后的12位数据怎么进行远距离传输啊?想用rs485总线 但是串口是8位的啊 怎么办呢?请高人指点

网友F:
被我忽悠了把,哈哈

网友C:
啊,好长的一排针!!!

哦,不是一排,是两排:-)

板子看起来确实不错,很整洁的感觉
I like it...^_^

网友G:
请教楼主您在哪里买的洗板水+超声波清洗器?

准备去中关村买一套试试看

楼主:
多谢关注!

    呵呵,排针是长了点,没有分配到两边的主要原因有二,其一是USB和UART接口需要靠机箱边安装,不方便扩展;其二是本系统还有一块接续板,该板为上下双层结构,上层为继电器及驱动电路,主要完成积分器的触发、泻放等工作,下层为32路模拟积分器。DSP功能板上那长长的排针——16路DAC、6路ADC及IO扩展(可完成ADC的通道切换、继电器控制的功能)部分就通过接续板的上层实现与之连接,这样可以满足机箱的尺寸要求。
    买焊接和洗板工具最好的地方就是手机修理工具行,我的这些工具就是在合肥大钟楼附近的新东泰通信商城买的。

网友H:
楼主好样的,希望大家都能拿出自己的东西来,这样才有意

楼主好样的,希望大家都能拿出自己的东西来,这样才有意思

楼主:
承蒙bidgod褒奖

    这段时间一直忙于DM642板卡的事情,只能在空闲的时候继续该项目的相关工作。前两天把程序改到BIOS平台上测试了一下,发现无法将程序空间完全地映射到片内的SARAM中(0x28000~0x28ffff及0x38000~0x3ffff),不知是什么原因,哪位前辈有这方面的经历请赐教。
    通过这段时间对TI DM642评估板的研究,发现该板附赠的PCI驱动程序居然不支持Burst访问模式,PC访问板卡的速度狂慢,真是郁闷至极,看来又要从零开始学习Windows平台的驱动程序设计了。如果哪位同仁有这部分资料有劳共享一下,待我研究透了再杜撰篇**忽悠一通大家,以聊添列位饭后谈资:-)

楼主:
DM642Demo程序的头文件不完整

    DM642Demo程序的头文件不完整,今天发现Spectrum Digital提供的驱动中有Prefetchable寻址模式,只是让人郁闷的是Slave模式读数据的速度只有4.5MB/s,与132MB/s的理论带宽相差实在太远了,写数据的速度好像稍微快一些,具体原因尚待进一步确认,如若有前辈有这方面经历请指点一二。

网友I:
好贴

不顶都不行!

网友I:
USB测速的方法不对

你测速时,在PC的应用程序端一次读写64KB,这样速度就会上去,不要一次只读写512字。

楼主:
to dpf_eei

谢谢,不是测试方法的问题,问题已经查明主要是ti提供的驱动不支持burst传输,即通过内部译码器自动将64K数据写入FIFO,因此制约了读数据的速度,目前我正在写驱动程序解决这一问题。

网友J:
学习

希望楼主继续 以后最好再多发点资料 好让我们这种初学DSP的小鸟 有些帮助
大力顶楼主

网友A:
楼主很不错,我也搬个板凳来听课

网友K:
顶一下

好贴!留个名!慢慢看!

楼主:
有劳各位关注

   有劳各位关注,最近身体不太好,等过个几天我再把改写的符合TI算法规范的UART程序,以及通过"Data Converter"创建并修改成符合AD7656接口协议的ADC程序贴出来。
   事实上,如我一般的初学者只要从电路原理设计开始,自己独立完成一个完整的、符合自身预期的DSP系统,那么基本上可以掌握该系列DSP的全部精髓,再通过变换不同的软件设计形式(比如前后台程序、有操作系统支持的程序等),那么就可以掌握基于DSP的嵌入式系统程序设计的方法和技巧,并充分体验CCS在软件构架上的博大与精深!

网友L(2007-09-27):
强帖留名

真是仰慕啊,什么时候才能有此等水平
我也希望看到楼主的原理图,jinchi@eyou.com
先谢谢了
继续关注中~~~

网友M:
可否提供原理图~~~

suweibus@163.com
谢谢!

网友M:
谢谢

收到原理图了~,呵呵,谢谢~

网友N:
楼主,能否给我也发一份原理图!

谢谢,以前看都贴出来,现在没有了。
jxc827@126.com

网友O:
实在是精彩!!!

要多多学习才行~~!

网友P:
hehe,没玩过DSP,不过楼主的板子很漂亮,看着舒服。

网友Q:
哈哈~~~不错~~~俺玩不起6系列

谢谢~~~

楼主:
让大家久等了!

    在医院“躺”了一个多月才真切地感受到健康的体魄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!万望各位同仁在繁重、枯燥的工作中勤于锻炼,珍视身体健康。
    刚上班这几天,前面积压的工作太多这个工程只好暂时停顿一段时间了。
    上周末写了一个单片机IO口模拟多串口的通信程序(目前已实现两个UART@9600bps稳定的实时数据通信),如果大家感兴趣,明天我贴出来,希望对起到抛砖引砖的作用。

网友R:
好帖

斑竹真是有心人啊。
我也很想看看这个设计的原理图,不知是否可以发到这个邮箱zheng_rf@163.com
不胜感激!

楼主:
虚拟串口程序源码

#include <REG2051.H>
#include "SimUART.h"

sbit SimPortA_TX =P1^1;
sbit SimPortA_RX =P1^2;
sbit SimPortB_TX =P3^3;
sbit SimPortB_RX =P3^4;

static unsigned char guSimPortA_Count =1;
static unsigned char guSimPortB_Count =1;

static unsigned char bdata gSimUART_Status =0xcc;
sbit gbSimPortA_Sending =gSimUART_Status^0;
sbit gbSimPortA_Receiving =gSimUART_Status^1;
sbit gbSimPortA_Txd =gSimUART_Status^2;
sbit gbSimPortA_Rxd =gSimUART_Status^3;
sbit gbSimPortB_Sending =gSimUART_Status^4;
sbit gbSimPortB_Receiving =gSimUART_Status^5;
sbit gbSimPortB_Txd =gSimUART_Status^6;
sbit gbSimPortB_Rxd =gSimUART_Status^7;

static bit fTimeOverflow_A =FALSE;
static bit fTimeOverflow_B =FALSE;

unsigned char code BitCtrl[] ={0x01,0x02,0x04,0x08,0x10,0x20,0x40,0x80};

unsigned char SimUART_BaudSet(unsigned char PortID,unsigned char BaudRate)
{
    unsigned char divrate,state;

    state =!0;
    switch(BaudRate)
    {
        case BAUD9600:
            divrate =1;
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case BAUD4800:
            divrate =2;
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case BAUD2400:
            divrate =4;
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case BAUD1200:
            divrate =8;
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default:
            state =0;    //0 for fail
            break;
    }

    if(state)
    {
        switch(PortID)
        {
            case SIMPORTA:
                guSimPortA_Count =(divrate *COUNT_MULTIPLE);
                state =0x01;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case SIMPORTB:
                guSimPortB_Count =(divrate *COUNT_MULTIPLE);
                state =0x10;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case SIMPORTAB:
                guSimPortA_Count =(divrate *COUNT_MULTIPLE);
                guSimPortB_Count =(divrate *COUNT_MULTIPLE);
                state =0x11;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default:
                state =0;
        }
    }

    return(state);
}

void SimUARTs_Send(unsigned char CtrlWord)
{
    unsigned char count;

    if((gSimUART_Status &0x33) ==0)
    {
        fTimeOverflow_A =FALSE;
        fTimeOverflow_B =FALSE;
        gbSimPortA_Txd =0;
        gbSimPortB_Txd =0;
        gbSimPortA_Sending =TRUE;
        gbSimPortB_Sending =TRUE;

        while(!fTimeOverflow_A)        //waiting for sending start-bit
            ;
        fTimeOverflow_A =FALSE;
        fTimeOverflow_B =FALSE;

        for(count =0;count <8;count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gbSimPortA_Txd =gbSimPortB_Txd =(bit)(CtrlWord &BitCtrl[count]);
            while(!fTimeOverflow_A)        //waiting for sending a data-bit
                ;
            fTimeOverflow_A =FALSE;
            fTimeOverflow_B =FALSE;
        }

        gbSimPortA_Txd =1;
        gbSimPortB_Txd =1;
        while(!fTimeOverflow_A)        //waiting for sending stop-bit
            ;
        fTimeOverflow_A =FALSE;
        fTimeOverflow_B =FALSE;

        gbSimPortA_Sending =FALSE;
        gbSimPortB_Sending =FALSE;
    }
}

bit SimUARTA_Receive(unsigned char *ptr)
{
    static unsigned char BitCount =0;
    static unsigned char ReceivedByte =0;

    if(gbSimPortA_Receiving)
    {
        if(fTimeOverflow_A)
        {
            fTimeOverflow_A =FALSE;
            if(BitCount >=8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BitCount =0;
                gbSimPortA_Receiving =FALSE;
                if(gbSimPortA_Rxd)        //Check for stop-bit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*ptr =ReceivedByte;
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(TRUE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gbSimPortA_Rxd)
                    ReceivedByte |=BitCtrl[BitCount];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ReceivedByte &=(~(BitCtrl[BitCount]));
                BitCount++;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}
    else
        BitCount =0;
    return(FALSE);
}

bit SimUARTB_Receive(unsigned char *ptr)
{
    static unsigned char BitCount =0;
    static unsigned char ReceivedByte =0;

    if(gbSimPortB_Receiving)
    {
        if(fTimeOverflow_B)
        {
            fTimeOverflow_B =FALSE;
            if(BitCount >=8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BitCount =0;
                gbSimPortB_Receiving =FALSE;
                if(gbSimPortB_Rxd)        //Check for stop-bit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*ptr =ReceivedByte;
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(TRUE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gbSimPortB_Rxd)
                    ReceivedByte |=BitCtrl[BitCount];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ReceivedByte &=(~(BitCtrl[BitCount]));
                BitCount++;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}
    else
        BitCount =0;
    return(FALSE);
}

//Timer0 interrupt routine
void Timer0(void) interrupt TF0_VECTOR using 1
{
    static unsigned char data SimPortA_SampleCount =0;
    static unsigned char data SimPortB_SampleCount =0;
    bit RxdPin_A,RxdPin_B;

    RxdPin_A =SimPortA_RX;
    RxdPin_B =SimPortB_RX;
//    SimPortA_TX =gbSimPortA_Txd;
//    SimPortB_TX =gbSimPortB_Txd;

    //Port A
    if((gSimUART_Status &0x03) ==0)
    {
        if(RxdPin_A ==0)        //find out receive start-bit
        {
            SimPortA_SampleCount++;
            if(SimPortA_SampleCount >=2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!gbSimPortA_Sending)                //working as simplex-system
                    gbSimPortA_Receiving =TRUE;        //start receive
                SimPortA_SampleCount =0;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SimPortA_SampleCount =0;
    }
    else
    {
        SimPortA_SampleCount++;
        if(SimPortA_SampleCount >=guSimPortA_Count)
        {
            fTimeOverflow_A =TRUE;
            if(gSimUART_Status &0x01)        //Sending
                SimPortA_TX =gbSimPortA_Txd;
            if(gSimUART_Status &0x02)        //Receiving
                gbSimPortA_Rxd =RxdPin_A;
            SimPortA_SampleCount =0;
        }
    }

    //Port B
    if((gSimUART_Status &0x30) ==0)
    {
        if(RxdPin_B ==0)        //find out receive start-bit
        {
            SimPortB_SampleCount++;
            if(SimPortB_SampleCount >=2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!gbSimPortB_Sending)                //working as simplex-system
                    gbSimPortB_Receiving =TRUE;        //start receive
                SimPortB_SampleCount =0;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SimPortB_SampleCount =0;
    }
    else
    {
        SimPortB_SampleCount++;
        if(SimPortB_SampleCount >=guSimPortB_Count)
        {
            fTimeOverflow_B =TRUE;
            if(gSimUART_Status &0x10)        //Sending
                SimPortB_TX =gbSimPortB_Txd;
            if(gSimUART_Status &0x20)        //Receiving
                gbSimPortB_Rxd =RxdPin_B;
            SimPortB_SampleCount =0;
        }
    }
}

楼主:
程序的设计思路

    这个工程完成的比较仓促,之前也曾参考过网络上其他前辈的源码,但都不是太适合工程需求。我这段代码的设计思路是这样的:首先,利用Timer0产生时基信号(启用多个中断时,务必将Timer0的中断优先级设置为最高,如此方可保证定时的准确性),再以这一时基信号作为最低时间分辨率对UART的输入端口进行采样,当达2个连续的低电平采样时则任务启动了一次串行接收操作,然后按波特率设置作等间隔的端口采样,并将获取端口状态存储到一全局bit类型变量中,而UART发送操作在Timer0中断服务程序中只提供定时服务;其次,主程序不断检查UART的工作状态,当检测到UART处于接收或发送状态时,便开始监测Timer0是否有超时事件发生,有超时事件则说明有1位数据成果地接收或发送,然后作相应的处理直到完成整个Byte的接收或发送操作。
    由于接收函数采用非阻塞运行方式,因此该程序可实现对多个UART的同步操作。
    事实上,如果采用可产生软件中断的单片机,那么虚拟UART的操作会变得更简便。

网友S:
楼主,能发一份原理图吗~~

小弟先谢谢啦,多多学习哈:0

我的邮箱是:chengxuan2002@163.com

网友T:
希望得到一份详细资料

LZ辛苦
希望得到一份详细资料
qjchappy  # 126_com

网友U:
学习中

好贴,不顶对不起楼主,

网友A:
楼主多保重身体啊:)

网友V(2007-10-30):
注意身体啊!!

网友W:
板子设计的很好啊。

板子设计的很好,布线很漂亮。不知道板主要实现什么功能?

网友W:
太好了,刚刚看到原理图,非常有用,谢谢

楼主:
DSP控制外部速度较慢的设备实在不爽!

    这几天抽空写了一些数字部分的程序,发现DSP控制外部速度较慢的设备实在不爽,特别是界面较复杂的LCD程序很容易破坏软件工程的结构,另外系统又追加了远程控制需求,现在只好利用板上的HPI口外扩一个子板。
    子板以STC89C51RD+为核心,通过HPI实现DSP与MCU的数据交换,同时扩展了具有光电隔离特性的CAN接口,以及LCD和键盘、RS232等部分。
    这是刚刚赶出来的^_^
    Top

楼主:
画好一幅好的原理图,其工作量不下于绘制一张PCB板!

时间比较紧,原理图就……一点了
 相关链接:https://bbs.21ic.com/upfiles/img/200711/20071113192313486.pdf

网友A:
嗯,68楼说得对,

在我们公司,用zuken,每个不同阻值的电阻就是一个独立的零件,里面会包含尺寸大小不同的symbol好几个,还有好几种不同的封装,做原理图也很细腻的

楼主(2007-11-30):
稍秀一下我的DM642板

    在zjd1无私奉献的基础上,经过将近一个月的努力我的DM642板总算接近成功了,目前只剩下电源和地没有布完线。这是总览图:)

楼主:
地层还没有分割,不过很完整吆

楼主:
电源层只走了6根线,并且不会跨区。

楼主:
几个模拟地相距较远,所以就分别就近连接数字地了。

网友X:
太帅了,不知楼主是用 ORCAD画原理图

还是用 PADS Logic ????

网友Y:
出来秀板子啊?

出来秀板子啊?

网友Z(2008-03-11):
是几层板阿

网友AA:
真是个好东东哦

不知道什么时候我才能搞出一个这样的东东来!!!

网友AB(2009-12-28):
遗憾,都已经过期了!相见恨晚